求带AD和CAN总线的廉价MCU

楼主(2010-10-29):
最近做着一个电动汽车的研究看了C8051F和飞利浦的单片机
功能是够了 就是太贵
请问各位朋友
有什么廉价些的单片机是带AD转换和CAN总线

网友A:
对于一辆汽车来说,单片机能有多贵???

楼主:
有的选择的时候 还是在经济性上优化一下吧
二楼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B:
相当于汽车的安全性来说,一个小小的C8051F单片机才几个钱,有40RMB,60RMB的,但一样汽车至少也要卖n万吧。出于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考虑还是要使用军品级别的。

网友C:
新唐的NUC130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C:
对于一辆汽车来说,单片机当然不贵啦
但对于汽车中的一块小小的控制来说,你说单片机贵不贵呢
2# xwj

楼主:
电动汽车上的电池管理系统
如果是采用分布式结构的话
要设置大量的采集单元
然后用总线连接起来
数量上去了 成本就有可以优化的余地了
@7楼 我看STM8有戏

楼主:
刚刚去看了一下ST和飞思卡尔的片子
ST的ST7系列似乎也可以啊
就是不了解稳定性如何

网友D:
PIC 的dsPIC33FJ系列,带CAN的零售也不过20多块,批量1K的价格大概16,7元,看要多少脚,多少内存的。

楼主:
顶起~
经验少 还要多请教大家
先看看PIC的

楼主:
你们觉得以后STC会不会出这样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