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dbus通信格式的困惑

楼主(2010-10-29):
各位老师,小弟在做一个小产品,使用modbus rtu协议传送数据,在单片机内部计算时,使用的数据是定点小数(把两个字节做为有符号整数,另外一个字节做为小数,都是用16进制数表示的。)。现在要向主机发送该数据,却不知怎么做,参考一些仪表的协议,大多是用IEEE-754标准的浮点数。小弟对浮点小数不熟悉,不会转换,望老师们不吝赐教(我只会用汇编语言写程序)。
     另外,再问一下,传送数据时有没有必要转换成浮点小数。能否直接把整数和小数两部分分别发送出去?

网友A:
上位机也是你自己做的话你想怎么传就怎么传:lol

楼主:
二楼的老师,谢谢您的赐教。上位机不是我做,我做的是一个终端执行部件,要用户在组态软件中使用的。

网友B:
如果协议是自定的,怎么表示是你自己的事,如果要和别人的协议兼容,那么必需先弄明白别人是怎么表示的,别人怎么表示,你就怎么表示,不清楚的话,必需去问做上位机协议的人。

网友C:
没事,MODBUS协议本来就是定点数的,浮点数是上位机的事情。
详细请参见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display.php?fid=4
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网友D:
有没有相关的MODBUS协议介绍下。。:)

网友C(2010-12-13):
没事,MODBUS协议本来就是定点数的,浮点数是上位机的事情。
详细请参见 http://www.tengcon.com/bbs/forumdisplay.php?fid=4
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论坛里有MODBUS协议下载,也有MODBUS常用功能码的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