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LI9325驱动,液晶无法工作

楼主(2010-10-29):
麻烦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我调了几天也没调出来。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看这个pdf资料也看的晕乎。好像没什么时序,但是写出来的程序就是不显示。我用的单片机芯片是TI的LM3S811。直接用IO口驱动

网友A:
我手头上只有9225和9335的规格书,没有9325的。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点不亮跟你的初始化代码有关。有时候原厂给的初始代码不一定就能点亮。

网友A:
楼主的程序看的俺蛋痛~~~~

你这个程序即使点亮了屏显示也是绝对不正确。

楼主:
啊?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讲讲啊?

楼主:
原厂给的初始化代码不行的话不就挂啦。网上的代码也不可靠。晕呼

网友A:
原厂给的初始化代码点不亮的情况我碰到过N+1次了呵呵。

把9325的规格书发上来看看。

我只瞄了一眼,你的程序有错误。

楼主:
错误时什么啊?望指点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例子,初始化代码都差不多

楼主:
酒精考研   能不能留下QQ啊,我们在线谈吧。我想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都一个多周了还卡在这里。我急啊。。。。

网友A:
LZ的LCM的物理总线宽度是8位还是16位?
我觉得你这个程序就不对,16位的RGB数据用8位的方式分两次在传送。规格书上没这种定义。

网友A:
我的右手鼠标用久了有点问题,正病休呢。恕不能QQ。

楼主:
LCM是16位的。每个端口我用示波器检测有数据输出,但就是没显示。

楼主:
这是我修改了一点的。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A: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H,uchar DataL)                //写数据
{
        LCD_RS_H;
        LCD_CS_L;
        GPIOPinWrite(DDR_PORT, DDR_PINS,DataH);

        LCD_WR_L;
        LCD_WR_H;
        GPIOPinWrite(DDR_PORT, DDR_PINS,DataL);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LCD_RS_L;
}
======================
这个函数,如果用51单片机,我会这么写: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H,uchar DataL)                //写数据
{
        LCD_RS_H;
        LCD_CS_L;
        P2=DataH;
        P0=DataL;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LCD_RS_L;
}

楼主:
可是液晶只留有八个数据端口啊。这样就无法连线了。

网友B:
以前用过,发现ILI系列主控IO速度太慢了,必须加nop延时才行。

网友A:
一般的手机LCD驱动IC大概在16MHZ左右。

网友A: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indexH,uchar indexL)
{
//   LCD_RS_L; // 写寄存器
    LCD_RD_H;
    LCD_CS_L; // 片选有效
//   LCD_WR_L;
//   LCD_WR_H; // 产生一次写脉冲

    LCD_RS_L; // 写命令--这里改过来
    GPIOPinWrite(DDR_PORT, DDR_PINS,indexH);

    LCD_WR_L;
    LCD_WR_H;
    GPIOPinWrite(DDR_PORT, DDR_PINS,indexL);  // 后写低8 位

    LCD_WR_L;
    LCD_WR_H;
    LCD_CS_H; // 片选无效
}

网友A:
初始化代码中相关设定也要改。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白屏应该是初始化代码里电源设置有问题,可是每个程序的都不一样,我该怎么尝试啊?

网友A:
电源设置有问题会影响显示质量,不会点不亮。写命令时RS必须一直为低。

楼主:
我把你先说的地方改了,可是还是无显示。写数据时RS要置高。我检测也不好检测

网友A:
我也没办法了。给你一段能点亮的9225的参考下:

那我删除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我写来试试。

楼主:
酒精考研,谢谢你帮我解答这么多难题。我已经解决了。不知道具体原因。突然屏幕就有反应了。时序没问题。

网友A:
倒!跟我遇到的差不多。我有好多次作样品(新品),测试时没一件能亮的,觉得好像布线或软件有问题。但经过N+1次反复测试之后,突然又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