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IMx_DCR和TIMx_DMAR用法

楼主(2010-10-29):
DMA, TI, mx, DM, dc
請問TIMx_DCR和TIMx_DMAR用法
看完手冊大概了解...可是還有幾點不懂...
先說說我了解的意思..
1.當對TIMx_DMAR讀寫時,
2.DMA會根據TIMx_DCR裡的DBA設定,決定要被更新暫存器的初始位址。
3.根據TIMx_DCR裡的DBL設定,決定有幾個連續的暫存器要被更新。
請問這樣理解正確嗎?

但是,有幾點不明白.
A.TIMx_DMAR暫存器裡的值有任何意義嗎?
B.要被更新的暫存器裡的值,要在哪裡設定?DMA要從哪裡取值來更新?

网友A(2011-04-08):
我正好看到这一部分,也是有点搞不懂,我目前的理解:
1.这两个寄存器是为使用DMA准备的,通过设定TIMx_DCR的值,启动DMA后,不用设置DMA_CNDTR了,DMA_CNDTR自动装载DBL的值
2.更新多个TIM的寄存器的值时,不需要increment设备地址,每次都对TIMx_DMAR操作,实际操作的是增加后的地址,这个增加动作是自动完成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有时间写代码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