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用的小功率LED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29):
我们实验室搞了一个小东西,是用FPGA连接40多路LED灯,然后在FPGA上编程可以做出不同明暗效果。每一路LED灯有3~5个LED小灯泡串联,灯额定电压3.3v的那种最常见的小灯,40多路加起来用FPGA肯定不能驱动的。所以得外加驱动电路,请问驱动用什么芯片好呢。市面上好多大功率led灯的驱动芯片觉得用不上,如果直接用运放,那又得添加好多个运放芯片,画板子时候觉得麻烦。在此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运放可以用来驱动LED?

网友A:
PWM调光的话,双极晶体管就行了

网友B:
3楼说得对,若是使用PWM调光,每路一支三极管即可。

网友C:
1、用三极管就可以了,缺点是如果灯多了,I/O口怕不够;
3、用专用的芯片驱动,如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