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当普通电源用吗?

楼主(2010-10-29):
小弟要测试一个三相变压整流器,它的输入是1200Hz的三相电。找到一种型号为H320的变频器可以输出1200Hz的三相电。不知道能不能当普通电源用。恳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只要容量够大,应该可以。

网友B:
我有好多坏的变频器

网友C:
也许可以。
变频器输出是高频的脉冲波,经过低通后才是正弦波。
当心不能工作,把你的整流器烧掉。

楼主:
4楼你好,变频器得输出不是正弦波吗?它自己不带低通吗?小弟从没有用过变频器。恳请指点。

网友D:
三电平修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