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中芯片上ES1和ES2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10-30):
如题

楼主:
那1和2区别呢? 2# a1z26

网友A:
1和2 是版本的区别,1上发现的问题在2中解决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样品?升级版?b]

网友B:
还有ES3呢。:lol

网友C:
带ES的是工程样片,正是量产后就没有了,每个芯片不同,可能有的只有ES1,有的也会有ES2甚至ES3,一般ES的芯片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