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工字电感还是色环电感?

楼主(2010-10-3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不妨拆开色环电感看看,就知道了。
色环电感里面就是个工字形磁芯的电感,外面树脂封装。

网友B:
注意:虽然形状上都是工字形磁芯,但尺寸和磁饱和极限可千差万别哦~

楼主:
原来也是工字电感...
好像都没有提供【磁饱和极限】这个参数,例如这家:【电感量,品质因素,测试频率,直流电阻,额定电流】
那么是否只要下面的条件满足,就可以使用了呢:
电感量足够储能,不烧mos管(还不知道怎么计算,那位告知下)
测试频率 > 实际工作频率
额定电流 > 实际输出电流
直流电阻不要太大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只要功率稍大就不宜使用色环电感,太容易饱和了,Q值也不够,正确选型的关键是电感的参数而非磁芯的形式,工字型磁芯只是最常用的一种磁芯而已。

网友C:
选型时,主要注意电感的额定工作电流、工作频率范围、直流电阻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