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0-30):
最近着手做一个CAN总线方面的项目,有好多问题啊,头都打了,遇到好多问题,也有好多潜在问题,希望大家做过CAN总线的人也多多提一下想法,或遇到的问题,然后我也能考虑周到点!比如,现在虽然项目已经做了好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CAN总线去通信,它较其它总线有什么优点!

楼主:
上传一点资料吧

楼主:
我个人觉得,掌握CAN总线,首先得掌握其协议,其次才是寄存器,比如CAN总线包括三层, 对象层,传输层,物理层,你设置寄存器这层属于哪一层,你得明白!

楼主:
然后是具体概念,mailbox  ,屏蔽规则,  波特率寄存器

楼主:
其实做这些通信协议最难的就是,通信中要注意解决的困难,比如,多个CAN控制器竞争总线

楼主:
CAN总线协议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在总线仲裁期间,标示符定义一静态报文优先级,ID小的优先级大!

楼主:
对于波特率,这个概念的来源我认为是由于,多个CAN控制器通信时,若果各按照自己的主频去通信的话,总线上的位速率就不一致了,因此,总线利用波特率寄存器将主频分频成速率较低的波特率寄存器,变成了一致的波特率,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想是不是因为CAN总线是两根线,而且速度较快!

网友A:
CAN总线的特点和优点
(1)多主控制
在总线空闲时,所有的单元都可开始发送消息(多主控制)。最先访问总线
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CSMA/CA)。多个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时,发送高优先级
D消息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
(2)消息的发送
在CAN协议中,所有的消息都以固定的格式发送。总线空闲时,所有与总
线相连的单元都可以开始发送新消息。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
根据标识符(D)决定优先级。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对各消
息ID的每个位进行逐个仲裁比较。仲裁获胜(被判定为优先级最高)的单元可
继续发送消息,仲裁失利的单元则立刻停止发送而进行接收工作。
(3)系统的柔软性
与总线相连的单元没有类似于“地址”的信息。因此在总线上增加单元时,
连接在总线上的其它单元的软硬件及应用层都不需要改变。
(4)通信速度
根据整个网络的规模,可设定适合的通信速度。在同一网络中,所有单元
必须设定成统一的通信速度。即使有一个单元的通信速度与其它的不一样,此
单元也会输出错误信号,妨碍整个网络的通信。不同网络间则可以有不同的通
信速度。
表1一1 CAN总线系统任意两节点间的最大距离
最大距离/m    位速率bps
10         1000
130         500
270         250
530         125
620         100
1300        50
3300        20
6700        10
10000         5
CAN总线上任意两节点之间的通信距离与其位速率有关,表2一1列举了相
关数据。
(5)远程数据请求可通过发送“请求帧”请求其他单元发送数据。
(6)错误检测功能·错误通知功能·错误恢复功能
所有的单元都可以检测错误(错误检测功能)。检测出错误的单元会立即同
时通知其他所有单元(错误通知功能)。正在发送消息的单元一旦检测出错误,
会强制结束当前的发送。强制结束发送的单元会不断反复地重新发送此消息直
到成功发送为止(错误恢复功能)。
(7)故障封闭
CAN可以判断出错误的类型是总线上暂时的数据错误(如外部噪声等)还
是持续的数据错误(如单元内部故障、驱动器故障、断线等)。由此功能,当总
线上发生持续数据错误时,可将引起此故障的单元从总线上隔离出去。
(8)连接
CAN总线是可同时连接多个单元的总线。可连接的单元总数理论上是没有
限制的。但实际上可连接的单元数受总线上的时间延迟及电气负载的限制。降
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连接的单元数减少。

网友A:
降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连接的单元数减少。

多大速率下带几个节点,有没有规定啊!

网友A:
最大距离/m    位速率bps
10         1000
130         500
270         250
530         125
620         100
1300        50
3300        20
6700        10
10000         5

这个是哪来的数据

网友A:
我也一直有个疑问,就是相同ID的数据帧同时想占用总线,该如何仲裁啊!

如果两个ID一致,如果都想占用总线的话,是否总线会出现错误啊

网友A:
一个节点发出的消息,如何知道对方有没有成功的接收到?是通过应答位还是?

网友B:
楼上两位有没有做过自动波特率?

网友B:
CAN总线错误处理总结
错误状态的种类
(1) 主动错误状态
主动错误状态是可以正常参加总线通信的状态。
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主动错误标志。
(2) 被动错误状态
被动错误状态是易引起错误的状态。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虽能参加总线通信,但为不妨碍其它单元通信,接收时不能积极地发送错误通知。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即使检测出错误,而其它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如果没发现错误,整个总线也被
认为是没有错误的。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被动错误标志。
另外,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在发送结束后不能马上再次开始发送。在开始下次发送前,在间隔帧期间内
必须插入“延迟传送”(8 个位的隐性位)。
(3) 总线关闭态
总线关闭态是不能参加总线上通信的状态。
信息的接收和发送均被禁止。
这些状态依靠发送错误计数和接收错误计数来管理,根据计数值决定进入何种状态。
    总结:调试网络节点多的CAN网络,常常会遇到处理总线错误的问题,最棘手的就是节点脱离了总线,脱离总线也就是进入了配置模式,那么如果使节点在回到总线,很明显要从复位模式推出,一种是软件程序控制,另一种是硬件看门狗芯片复位,重新初始化配置,回到正常模式。

网友B:
CTM8251隔离收发模块, TJA1050,还有好几个收发器

选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好多人选择CTM8251A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看看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B:
基于32位ARM7的CAN节点

网友B:
听说有个fullcan函数库,不知道大家有用过吗?

网友B:
ARM体系结构(英文版...

网友C:
CAN总线节点现在就是线路断了,其它节点能检测出来了吗?

网友C:
睡眠模式/唤醒(Sleep Mode / Wake-up):
为了减少系统电源的功率消耗,可以将CAN 器件设为睡眠模式以便停止内部活动及断开与总线驱动器
的连接。CAN 器件可由总线激活,或系统内部状态而被唤醒。唤醒时,虽然传输层要等待一段时间使系统
振荡器稳定,然后还要等待一段时间直到与总线活动同步(通过检查11 个连续的“隐性”的位),但在总
线驱动器被重新设置为“总线在线”之前,内部运行已重新开始。为了唤醒系统上正处于睡眠模式的其他
节点,可以使用一特殊的唤醒报文,此报文具有专门的、最低等级的识别符。(rrr rrrd rrrr; r =‘’隐性’ d
= ‘显性’)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C:
CTMA8251A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将CAN控制器的逻辑电平转换为CAN总线的差分电平并且具有DC 2500V的隔离功能。

这个DC2500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D:
该芯片特别适合+3.3V系统的CAN控制器,实现CAN节点的收发与隔离功能。在以往的设计方案中需要光耦、DC-DC电源隔离、CAN收发器等其他元器件才能实现带隔离的CAN收发电路,但现在您只需利用一片CTM8251A接口芯片就可以实现带隔离的CAN收发电路,隔离电压可以达到DC 2500V,其接口简单,使用方便,是嵌入式系统的理想选择

网友D:
电路采用了隔离CAN收发器模块,有了隔离CAN-bus接口电路,就可以很好地实现总线上各节点电气、电源之间完全隔离和独立,提高了节点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D:
芯片的主要功能是将CAN控制器的逻辑电平转换为CAN总线的差分电平并且具有DC 2500V的隔离功能

网友D:
真不明白TJA1050与CTMA8251A有什么区别

网友E:
CAN波特率寄存器计算软件

网友E:
TJA2050升级记录

网友E:
选择CAN收发器的准则是什么?

网友E:
can总线中,当其它节点断电时,会对总线上其它节点有影响吗?

网友F:
发送数据(TXD)控制超时显性功能
这个功能CTM8251A有吗?

网友F:
TJA2050有个位速率限制是50K,CTM8251A有这个限制吗?

网友F:
CAN-bus以其开发维护的低成本、高总线利用率、很远的传输距离(最远可达10Km)、高速的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Mbps)、根据优先级的多主结构、可靠的错误检测和处理机制,全面弥补了传统RS-485网络的低总线利用率、单主从结构、无硬件错误检测的不足,使用户能组建起稳定、高效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从而产生最大的实际价值。

网友F:
如图所示,当该节点处于网络终端时,电阻RT1是必需的,该电阻阻值为120,称为终端电阻。
  当选择屏蔽电缆线时,屏蔽电缆线的屏蔽层可接FGND引脚,也可以将屏蔽层单点接地,其中RC1及CR1为耐高压的电阻、电容,具有滤波等作用。

网友F:
can网中一个节点中的CTM8251损坏是否会导致整条总线挂掉?

还有如何排查CTM8251A的错误可能性

楼主:
转:

我做成功了CAN,把经验提供给需要的人们。
一、硬件设计
我采用的是5伏收发器,所以我还给CAN输入、输出引脚加了电平转换心片。但是我发现简单的上拉电阻和分压模式也是可以的。
其次,CAN输入和输出管脚都要接好。我在这里走了很多弯路,因为我想我只负责发送,就只接了输出管脚。事实上,CAN2。0B要求要握手。所以CAN在发送的时候由于需要判断发送优先级,于是CAN收发器将被CAN模块自动监控,如果CAN收发器坏了,那么在CAN输出引脚根本测量不到输出信号。接着,CAN还要监控发送信号是否成功,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接受节点,而且节点要能正常接收,如果接收节点不能正常接收,发送方不会成功,CAN模块就认为发送失败,就以高速自动重新发送信息,很容易把接收方的缓冲器塞死。这就是“握手”概念。当然两者的波特率也绝对要一致。
二、软件设计反面。
这里仅以发送为例。TI有很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值得注意的是,要学会使用影子模式来访问CAN寄存器。还有在改变数据场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用CDR是最明智的。
下面说一下发送。等数据场填好了,启动发送命令。这个时候别像TI给的例子一样等到发送成功再接着下一步。你可以不管发送成功不成功,在主程序适当的地方监视CANTA的信号,一旦CANTA被置位了你软件清除一下。

按照TI给的程序,我发现对与我自己的设计来说,不完全合用。

我就知道这么多,欢迎大家指点。我的email:mazijin126@126.com

楼主:
楼上所说的把接收器塞死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CAN总线的接线模型是什么样的?普通单芯接线与双绞线什么的有区别吗?还有接线长短对通信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
在周工网上看到这个问题:
有两个设备,一个用的是11位的标准帧通讯,500kbps波特率,

另一个是用29位扩展帧,250kbps波特率。

请问他们直接如果要互相通讯的话,要做什么工作?谢谢啦

下面人是这么回答的

前提:同一CAN-bus网络采用同一个通讯波特率。

标准帧、扩展帧可以在同一网络中同时存在。

我认为标准帧与扩展帧不能同时存在吧,CAN总线要求具有相同的波特率与位长度啊!

楼主:
位长度一致没有说帧长度必须一致啊!

网友A:
通过CAN总线可以发命令,对硬件的程序进行升级吗?

网友B:
这个应该主要看你用的arm支持不支持直接修改flash的功能吧!

网友B:
你上网上看看   基于ARM7片内FLASH的两种软件升级方案   这篇**

网友B:
好像通过串口可以进行flash程序升级!

网友B:
网上有人说:就是在你的单片机中先建立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和自编程程序(其实就是擦写FLASH程序),与微机通讯,在微机上也要编一个程序(VB,VC,Cbuilder都可以,我是用Cbuilder做的)在微机上把你程序的*.TXT文件通过你编的程序发送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再利用自编程能力,把接收到的数据写到FLASH中,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个哥们的方法:他是在单片机的外部端口加了个输入端,进入程序时的一件事就是判断这个输入端的状态,如果是低就进入串口程序,同时串口程序和主程序在俩个区,这样串口程序不用考到RAM中,还有一个好处时即使程序升级失败也不会使系统瘫痪,因为串口通讯的程序没动。升级完了,就使外部输入端为高从新复位就去执行用户程序了。具体你可以招招那位老兄的帖子,说的很好!我有点说不清了!呵呵

网友G:
关键问题是:串口给芯片下载的程序放在哪?是将原来的程序覆盖,还是再到另外一个区呢

            boot不会也被覆盖了吧?

            若中途断电了该怎么办?

网友H:
我来补足一下:数据中有连续5个相同电平,会自动填充一个相反电平。 此相反电平称为“填充位”
CAN总线一般出错的原因有:
1.接收报文所用的时间大于发送报文所用的时间
2.没有buffer或者buffer太浅,导致溢出
3.发送与接收用到相同的数组,待发送数据被接收的覆盖
4.缓冲区数组越界,导致报文计数变量丢失

网友I:
CAN最牛的就是稳定性
高容错机制和两线式通讯

网友J:
现在公交车上全是can总线技术

网友K:
这个问题很好!

网友L(2010-12-17):
记下了,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