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条曲线,加个公式修正后变成直线。

楼主(2010-10-30):
单片机采集一个行程传感器的数据再输出一条0.5-4.5V的曲线。如果直接输出的话,是一条如图所示的曲线,客户要求是个直线。怎样价格修正的公式使其变成直线(如白色线)。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公式呢?不就插值计算好了,自己搞一个输入和输出的表格。

楼主:
要用公式的,单片机是实时采集传感器的信号,再实时输出的。图上的红黄2线就是直接把采集的数据无任何变化输出来的。

网友A:
真是和你说不通,那你去搞一个公式钻你的牛角尖吧。

楼主:
哦,请指教。

网友B:
呵呵,你图都给出来,不就已经有结论了吗?

网友C:
凡是非直线的曲线,必然存在高次成分,只要求导、再求导... 即可。

如果你有确切的数学模型,当然可以从数学上去获得公式,但公式准确的前提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规律(实际上很难很难);
而另一种方法就是不管公式,从数据中去总结规律,然后用变化的K值分段拟合即可。

网友D:
5楼: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自己做个输入输出的表格,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查表后输出。
如果表格太大,用查表再线性插值的方法。

网友E: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不过你这样也太做假了,如果线性度满足要求的话,不做处理也没有关系的.
如果是线性度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建议你换传感器或硬件

网友F:
LS这位说的不对哦。
线性度不好关系不大,要是重复性不好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G:
非线性度校正,通常是无公式可循的,除非完全知晓其解析模型。一般方法就是做表插值。

最小二乘拟合则是用于测量数据存在正态分布时(假设期望值为理论值)得出总均方差最小的那条曲线。一般认为模型曲线已知或采用多项式近似(基于泰勒展开)而求其参数。LZ所求自然不是此类。

网友H:
一般都是分段折线,matlab或者可以给出你这个曲线的表达式

网友I:
用x=f(y),拟合出来三次函数f,y从最大值,折半搜索,直到最接近的x。
输出y。

网友J:
MatheMatica 等数学软件可以对你的数据做非线性回归,得出最佳拟合方程。

网友K:
热敏电阻的线性化方法之一,就是再串一个电阻参与分压。或许LZ说的是那个意思。
举个例子如图(我用了二次函数,实际热敏电阻是指数函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单单重复性好,或线性好都没用.如果你想用查表法,滞环也要很小.而且必须在一定环境下使用.查表法基本就是骗人的.

网友F:
重复性都好了,那还有滞环一说,或说滞环已经在允许范围了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这是2个概念.重复性测试是单方向的

网友L:
估计就是曲线拟合,高数上有!

网友G:
估计就是曲线拟合,高数上有!
引用 网友L:

不是,理由前面已经说过。

非线性器件的曲线特性通常是厂家对其生产的样品做大量重复实验后所得,其中可能会用到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但那是出版数据手册前就已经做好了(用户自己针对某个具体器件也可再做一遍)。有了器件的特性曲线后(通常非线性),再进行线性化校正,这就是LZ的原意。方法已经说了,有解析模型则采用解析式子,无解析模型(通常如此)则造表插值对应。

网友G:
补充一点,做校正时,必须有个标准测量仪,以此为准。明白这点,也许就知道其差别了。

网友D:
楼主不露面了。
回到首帖问题。这两条线(一条曲线一条直线)是怎么来的?直线显然是楼主拟定的,曲线是传感器厂家给出的。
如果厂家给出的是解析式,那么数学上处理很容易,乘一个函数就是楼主所要的直线。
如果厂家以表格形式给出首帖的曲线,那么只能用查表的方法得到楼主所要的直线。
即使厂家给出的是解析式,对单片机来说,进行计算也是非常麻烦的事,因单片机计算能力很差。而且进行这些计算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对单片机来说,即使厂家给出的是解析式,也以查表方式最省事,最快。对复杂的变化很大的函数,简单的查表方法可能精度不够或表的容量太大,则往往需要采用查表插值的方法。

网友M(2018-07-06):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