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有个NETGND,它和GND是什么关系,区别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30):
不知道你所说的NETGND是不是网络接口部份的地线。如果是的话,在PCB中将这两个地平面分开,是因为数字电路存在高频信号,为了不干扰网络而这样子的,提高系统的电磁兼容性。最终共地时,只采用一点连接。

网友B:
不妨根据它的电路原理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