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想问问,这个电路经过TC4422发射一个125KHZ的信号.
1.这个电路学名应该怎么称呼?
2.最后发射的电感线圈和电容该怎么选型,最好有公式可依.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有问题吗

网友A:
TC4422是个驱动器,而你标注的各引脚并非TC4422引脚名称,倒好像是一片I2C接口的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理图有点随意,TC4422是驱动器....
能别专注这一点,回答我的问题好吗?谢谢!!!

网友A:
4楼:
确实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应该叫什么。既然输出发射功率,应该是功率放大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第2个问题也请回复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后画图会注意的了

网友C:
就算随便弄个I2C片子的图也就算了。。你还把引脚序号故意弄颠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纠缠这个问题了...有意义么?

网友D:
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带有编解码功能的片子,另外,还要使用单独的功能驱动,否则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E:
你这种态度,还有你画的图代表的是你的水平,有问题就要及时纠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的,TC4422就是个放大驱动器,125KHZ信号由单片机产生PWM信号.
我想问的是TC4422输出后,线圈和电容怎样取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24C02,序号引脚并没有像9楼说的颠倒,只是芯片旋转了下X轴.我是觉得这样纠缠这个问题没有意思.
阁下能从字里行间瞬间看出本人的水平及态度,佩服之至!

网友F:
请教别人还能摆这种姿态,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态度什么的并不是在帖子里写上"跪求""大虾帮帮我啊"之类.
论坛也不是用你的回答去买"同情心"的"公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