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灵异事件'

楼主:
最近用MPLAB 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本来是写LCDCON跟LCDPS,结果编译后的代码却是写到PORTC跟PORTD去了。可以保证的是RP1:RP0是切换正确的,在SIM里面看,STATUS下RP0,RP1值确实有切换。查看芯片的DATASHEET,PORTD的地址为08H,LCDPS的地址为108H;PORTC地址为07H,LCDCON地址为107H。照这样说的话确实是MPLAB编译的问题。请问哪位碰到过相同的问题?

    以图为证:

program  (201.07 KB )

网友A(2010-10-30):
大概头文件里面定义错了。最近好像常出这样的事

楼主:
谢谢谢工!去查了一下P16F946.INC,寄存器的地址定义又没有错。纳闷了。。。

网友B:
如果头文件没有定义错的话这个问题确实就比较古怪了。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这一位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关联控制,如果有关联设置没有修改。我自己其实也经常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到最后只能不走直路绕过这个坎

楼主:
程序就是上面的那几句,没有啥关联哦

网友C:
中文手册有错。

网友C:
RP1:RP0要这样看。01是BANK1,10是BANK2.

网友D:
就是RP1:RP0的值搞错了,看英文资料,其实STATUS<6:5>是对的

楼主:
哎,"尽信书不如无书"啊。谢谢上面的几位

网友E:
崩溃,这事是灵异事件?亏还被你追究这么深。
显示的寄存器地址其实只能是256以内,编译器显示的寄存器名称也是映射的,只要RP0/RP1设定正确就不会有错。
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应该要发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