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风扇调速???

楼主(2010-10-30):
如图所示,是用哪个好呢?

假如是采用SCH1 的那种方法,取值是不是对的呢?
如果采用SCH2的方法,在高频下,风扇也是个电感元件了,怎么消除风扇产生的高压呢???怎么放掉风扇电感产生的电流???

请大侠给我分析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出来的PWM 来驱动MOS管呢?

网友A:
前一图只能升压,即风扇两端电压总大于5V。后一图只能降压,即风扇两端电压总小于12V。
要避免电感在功率管关断时产生的高压,在电感两端并联二极管,此二极管需要用高速二极管。
是否可以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管,要看你的MOS管门极导通阈值是多少,该导通电压必须小于单片机电源电压,而且留有足够余量。

楼主:
哪位搞电源的大哥,给个指导。
SCH 1的那个,那些电感,电容的取值,还有那个假负载,取值对吗???
有哪些需要改的地方呢? 这样通过改变占空比,改变电压给风扇调速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B:
前一图不怎么,因为PWM过高时,会使Q1处于高导通,这时,你的VCC就相当于对地短接了。
图二我觉得可行,如怕电机产生自激高压,可并上一个反相二极管与一个吸峰电容。

网友C:
可以用DC模块调电压达到控速

楼主:
图2的反相二极管,怎么加呢???

给吧图画出来看看吗?
谢谢了!!!!!!!

网友D:
看楼主的图倒不如用SCR来控制。

网友E:
如果没有专门的辅助关断电路,SCR无法用于直流回路作开关

网友F:
可以直接用PWM来调速...俺前阵弄了个程序玩了下..还可以动

楼主:
楼上的给的SCH 嘛!

网友G:
上个常用的图给你。

楼主:
这个不清晰,能给个清晰点的吗?
2个电感取值应该多少合适呢?

楼主:
没有人看?

网友A:
怎么会没有人看呢?已经14回复了。

网友H: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出来的PWM 来驱动MOS管呢?
引用 楼主:

1:如果MCU是5V供电的控制功率也小可以直接驱动,具体请看MOS的导通电压与MCU VCC相比较。
2:该用哪个电路与风扇马达的种类有关系的,无刷的用第一个图,
直流有刷用第二个图再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H:
上个常用的图给你。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电感因该是磁珠之类的,用于EMI吸收。

网友I:
12楼的比较常用,但是在PWM后面最好加上电容

楼主:
有图不?

现在的图2行了不?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B:
现在的图二应完全可行,但12楼的更安全些,电机产生的高频干扰几乎可虑掉,这对于精密电路非常重要(电机外壳接上地我觉得更好些)
而且它的控制管又加了个保护二极管。

楼主:
又要沉了

网友D:
不是已经给了图了吗?楼主还想说点什么呢?

楼主:
看不清楚 给的图

网友J:
楼上的给的SCH 嘛!
引用 楼主:

你的SCH2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