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PWM 调速,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0-10-30):
如图所示,是用哪个好呢?

假如是采用SCH1 的那种方法,取值是不是对的呢?
如果采用SCH2的方法,在高频下,风扇也是个电感元件了,怎么消除风扇产生的高压呢???怎么放掉风扇电感产生的电流???

请大侠给我分析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出来的PWM 来驱动MOS管呢?

楼主:
没有人看?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出来的PWM 来驱动MOS管呢?
引用 楼主:

如果MCU是5V供电的控制功率也小可以直接驱动,具体请看MOS的导通电压与MCU VCC相比较。

网友B:
第一个图似乎是不能实现的。

第二个图在马达的两端应该反向并接一个二极管起到续流和保护的作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图为何不能实现?我觉得可行的,这是常用的开关电路,为何不可以?
如果说不可以,可否详细地阐释一下,谢谢?

网友B:
行不行,你自己搭电路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他的图,没想到二极管直接连在电源与电机的一端,这样,电机一直处于供电状态

网友D:
都不行。
第一个开环,没有反馈,输出是不稳定的,可到5V。
第二个PWM不使用风扇。风扇内有IC,控制电极切换。

网友E:
LS,第一个是升压电路,可不是“可到5V”,而是理论上可到无穷大。:lol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他的图,没想到二极管直接连在电源与电机的一端,这样,电机一直处于供电状态
引用 网友C:

两位错了,第一个图行。
他只是要调速,你看他VCC的取值是很注意的:
1:第一图VCC是5V,所以电路是升压电路,从5V到12V都可调。
2:第二图VCC是12V,所以电路是降压电路从12V到0V都可调(加续流管后),不过此图只能接直流有刷风扇。

因为是经济电路开环没什么问题,中国制造不做最好只做最便宜!

网友D:
第一个图调速会波动很大,不好。想仿DCDC,但不能这样简单模仿。

楼主:
图2行了不?

网友F:
第一个图没问题,有不少成品采用了的。
第二个图不知道LZ要干嘛? Q2用来短路12V电源?

网友G:
高手来定论下

楼主:
第一个是 DC-DC的 boost 电路

楼主:
又要沉了

网友H:
有点不明白,如20楼所说,图1有短路状态,保险会烧,可为什么很多人说是成熟的电路?图2感觉还可以,注意电阻R是上拉还是下拉。最有效的验证方法是搭个电路试试,何况也没几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