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PWM 调速问题,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0-10-30):
如图所示,是用哪个好呢?

假如是采用SCH1 的那种方法,取值是不是对的呢?
如果采用SCH2的方法,在高频下,风扇也是个电感元件了,怎么消除风扇产生的高压呢???怎么放掉风扇电感产生的电流???

请大侠给我分析下!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产生的PWM 来驱动MSO吗?

网友A:
图1的电感太小了,15KHz,4.7UH,电流很大,不知道风扇电流有多大。
图2可以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风扇功率不是太大的呀,一般一两安培的已经很大的了!电感要加到多大呢?

图2续流二极管怎么加呢????

楼主:
没有人看?

网友B:
图1风扇需要加续流。
图2不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需要加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
强烈要求上图,谢谢了!

现在的图2行了不?

楼主:
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网友C:
图1:升压电路的频率太底了点,效果不是很明显。最好在mos管的栅极加个下偏置

图2:mos管驱动应该没问题,看你戏限流电阻大小了,
        如果马达电流太大,就用三个104吸收,再在马达两端个串一个大的线圈电感。还要注意图1中D1的选择

楼主:
又要沉了

网友D:
SCH2可以了

网友E:
升压电路的频率太底

网友F:
请问图1 中R3的作用是不是 给风扇泻流?

网友G:
100UF并在电机怎么样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为了保护 mosfet?

网友I(2010-12-22):
SCH1 只是个boost电路吧,加了续流就没有PWM波形了。

网友J(2018-01-18):
引用 网友A:
图1的电感太小了,15KHz,4.7UH,电流很大,不知道风扇电流有多大。
图2可以加续流二极管。 ...

您好  电流很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emmmm :你应该算错的,50%时间导通,临界状态,峰值电流是35.5A。最终电流是负载决定的,如果负载需要35.5A以上,就会进入电流连续模式。
不知道我算得正确与否,还请@gx_huang 看一眼~
图一是boost电路,输出电压Uo=VCC/(1-D)=2VCC。mos管导通时,线圈电压UL=VCC,di=(UL/L)*dt,f=15k,则T=6.7*10^-5,得到 I = 7A。MOS管关断时,UL=VCC-Uo=-VCC,同理得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您好  电流很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5V电压,4.7UH电感,15KHz,算50%导通占空比,电感的电流你可以计算呀,电路分析的教科书上有公式,U=L*di/dt

网友K:
用图2就可以了,可能得加驱动电路,要看mos管的栅格导通电压,一般Vgs电压越高,Rds内阻越小

网友K:
栅极电压,写错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图1的电感太小了,15KHz,4.7UH,电流很大,不知道风扇电流有多大。
图2可以加续流二极管。 ...

这位大哥,电感和电流是啥关系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您好  电流很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gx_huang 这个峰值电流是 5V/[(4.7*10^-6 H)*(15*10^3 S)*2] 算出的吧···emmm,同样的公式昨天和今天算出了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