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升压芯片

楼主(2010-10-30):
单节刚电池供电,要求升压给单片机工作,单片机外接有无线发射模块,蜂鸣器,LED灯,微型电机。
要求电池至少能用3个月,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升压芯片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QQ:401575712
TEL:15914107194李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了
可提供相关资料参考。。。
QQ272943878

网友C:
单节干电池是做不到的。

网友D:
假定电池电量为2160mAh,假定电池均匀放电,如果放电电流为1mA,那就可以用2160小时=3个月,
假定你的单片机系统为3V电。假定你的电池电压一直是1.5V,且升压效率为100%,那你的单片机系统的电流为500uA.除掉你的外围的耗电,那你的单片机都很难找。。  且不说一般的干电池电量没那么大,电池电压不会一直那么高,升压器效率没那么高。。所以楼上说的对,单节干电池是做不到的。
别说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或会关机。。如果那样的话,随便找个片子都可以工作3个月,3个月开一次机,什么低效率的升压芯片都能满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小弟经验不足。不过我也有想过的又要带动电机又要发射无线信号,就一节干电池要用3个月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可能。

网友E: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2节容量大的镍氢电池似乎还有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