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EIL C51 怎样让 某一段 不优化

楼主(2010-10-30):
.
    .
    .
    for(i=0;i<10;i++)       //怎么让程序中的这一段不被优化
       {
          i++;
        }

    .
    .
    .

我的优化等级是8级

网友A:
先帮LZ顶上去,等答案。

楼主:
先谢谢楼上。
但我不是说不优化 i(上面的I是个例子) , 是程序中的某一段啊。

网友B:
单独建立一个C文件,单独设置这个C文件的优化级别

楼主:
楼上  确实也是一个办法,现在只有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