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DS18B20的疑惑

楼主(2010-10-30):
我做了一个DS18B20温度计,单片机用的STC11F01,三位数码管显示,但显示的温度值总比水银温度计高两度,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本人不会用C,请大家将就着看一下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
请高手不吝赐教,使我等菜鸟尽快成长。

网友A:
我感觉只要显示稳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没有那么精确。

网友B:
采集频率

楼主:
我两秒读一次温度数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crc校验对不对?如果正确,则很可能是你数据转换计算有误,把原始数据用手工算一下是否正确。

楼主:
回七楼:原程序中未加CRC校验,下一步打算加上再看结果。

网友D:
你用电扇对着18B20吹一阵再看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路板发热的缘故

网友E:
18b20的精度是多少 水银柱的精度是多少
如果要校准你的温度计 需要两个前提
1 达到热平衡
2 用更高精度的温度计
去计量所标定个温度可是得花不少钱的哦 因为仪器本身很贵的 要实现恒温 又要实现高精度测温

网友F:
能说一下,CRC怎样实现效验吗?

楼主:
CRC校验正确,换过多个DS18B20,部分数据如下(水银温度计读数为15.1度).
两个DS18B20的ROM数据
序列号1:28h,0d6h,0dah,0a6h,01h,00h,00h,80h
序列号2:28h,70h,0fah,61h,01h,00h,00h,29h
序列号为1的DS18B20所读RAM数据:
9位分辨率:18h,01h,00h,00h,1fh,0ffh,08h,10h,0d8h
10位分辨率:18h,01h,00h,00h,3fh,0ffh,08h,10h,0a8h
11位分辨率:1ch,01h,00h,00h,5fh,0ffh,04h,10h,60h
11位分辨率:18h,01h,00h,00h,5fh,0ffh,08h,10h,38h
12位分辨率:1ah,01h,00h,00h,7fh,0ffh,06h,10h,12h
温度数据转换子程序(12位分辨率,不考虑符号位,因温度恒为正)
                mov a,temp_h
                anl a,#07h
                swap a
                mov temp_h,a
                mov a,temp_l
                anl a,#0f0h
                swap a
                orl a,temp_h
                mov b,#10
                div ab
                mov led_1,a                ;十位数存入
                mov led_2,b                ;个位数存入
                mov a,temp_l
                anl a,#0fh
                mov dptr,#tab_2
                movc a,@a+dptr
                mov led_3,a                ;小数位存入
                mov r1,#led_1
                mov r2,#3
                mov dptr,#tab_1
chang1:mov a,@r1        ;缓存转换为数码管段码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1
                djnz r2,chang1
                mov a,led_2
                anl a,#0efh                ;显示小数点
                mov led_2,a
                ret
tab_1:                 ;段码数据表
                db 14h,3fh,98h,1ah,33h,52h,50h,3eh,10h,12h

tab_2:                 ;温度小数位四舍五入转换
                db 00h,01h,01h,02h,03h,03h,04h,04h,05h,06h,06h,07h,08h,08h,09h,09h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从原始数据来看,温度值是比温度计的数据高了2度多。但从你的原始数据中发现一些问题,18b20手册上说:byte5,6,7是reserved的,其值固定为0ffh,0ch,10h,但你的数据中byte6却是在变化的,这一点令人生疑:其它数据是否也有问题?
再往下查我给你提两点建议:
1、再找几个温度计来试试。
2、用proteus软件模拟一下,应该能发现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电路板发热的缘故,用排线将DS18B20延伸出十厘米左右温度显示正常。哈哈,很低级的错误。
谢谢大家的帮忙。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