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运算量加大了看门狗就会复位?

楼主(2010-10-30):
uc/os2,我的喂狗是最低优先级,运算量加大会有影响么?求解答

网友A:
运算时间长没有及时喂狗呗

网友B:
运算量的任务占得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C:
也有可能堆栈溢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能测量一个任务运行时间的系统函数呢?本人菜鸟,望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很长啊,我的运算有个比例,正常大概五六个小时复位一次,加大到一定后几分钟复位一次,我想知道为什么几个小时那个它就不能不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堆栈溢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