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关于红外线传感器的种类以及怎么应用

楼主(2010-10-30):
我想做一个人体手掌(或手指吧)靠近就能开关的台灯(一定要很近,当然不能房间有个什么动一下就亮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用红外线传感器,因为在高中物理就了解到人体是能发出红外线的。但我前几天在市场里逛时却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在一家店铺里我说要买红外传感器,老板一听便拿出两种元件,其中一个应该是光电二极管,另一个就不知道了,扁长方形(记得是三个引脚),我问她这两个是什么,老板竟然说她也不知道还准备问我!她说她就知道这两个是红外传感器,说你们买的人应该知道的啊!回来后在上网查还是很糊涂,淘宝上卖的有焊好的模块,还有一种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但这个元件跟我在市场上见到的不一样),我想问的是这些应该是只接收人体发出的信号的吧?(因为以前听说过还有红外传感器是发射和接受两部分,我想我看到的那个光电二极管应该是接收的部分),我还听说过什么发射接收一体的红外线传感器(就像厕所便池里的那种)。那我一开始说的那种台灯应该用哪种呢?

网友A:
靠近才能开?靠多近啊?很近的话直接用开关不久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说的我还没想到。大概就是到写字台前对台灯挥一下手就亮的,当然直接用开关肯定更简单,我主要还是想多涉及应用一些知识。

网友B:
:$我了解的红外也是2中      你说的像光电二极管的是红外发射二极管   三个角的是接受管    这种可以用于数据采集    接受管接受指令    发射管发射指令想要的数据

网友A:
楼上说的是普通的光耦
一般是3脚的 根据光的感应强度改变 会有输出信号的改变 按照这个接成一个开关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一种是红外发射接手一体管,属于反射式。
另一种是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D:
其中一个应该是光电二极管
答:这个是做信号发射用,就是将电信号(如脉冲信号),转成光信号;
扁长方形(记得是三个引脚):
答:这个是做信号接收的,就是将光信号转成电信号;
二者配合使用就可以进行控制和通讯。
但是和你的应用是不同的,你是要检测到人体发出的红外信号,然后做出响应,
所以应该选择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回答已经让我很清楚了,谢谢你!当然也感谢其他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