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巨贴:如何制作家用简易核反应堆电站

楼主(2010-10-30):
如何制作家用简易核反应堆电站 [转贴 2010-05-20

随着煤炭石油类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以及非法小煤窑的逐渐取缔,以化石资源为主要燃料的常规电厂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电费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地增长,因此,制作一台家用简易微型核反应堆电站是十分必要的。

  一、设计和制作:

  购买不锈钢压力锅两只,金鱼缸里常用的小水泵一台,电风扇一台,暖气片一只,小直径塑料管道若干,导电线若干。另设法购买核燃料铀235若干、控制棒原料和硼酸若干,娃哈哈纯净水若干瓶。准备必要的工具若干。

  将一只不锈钢压力锅(简称压力锅一)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锅盖上面钻若干圆孔,用于插入控制棒。用两根塑料管将压力锅与暖气片连接起来,形成闭合回路,并在出水管上安装一台小水泵。将暖气片放入另一只压力锅(简称压力锅二)中间固定好,并用两根塑料管,一根将压力锅与自来水管道连接起来,另一根一端与压力锅二连接,另一端对准电风扇的叶片。用导电线将电风扇的电动机与电冰箱 、电视机、电饭煲、电脑等家用电器连接起来。

  二、使用和运行:

  将核燃料制成块状,放入压力锅一里面,然后盖上盖帘。将控制棒原料制成棒状,从锅盖及盖帘的圆孔逐个竖直插入,外面露出一截儿,以便提升和插入。将压力锅一注满硼酸溶液。启动小水泵打循环。提升控制棒,并用纯净水调整硼酸浓度,使核燃料开始进行裂变反应。反应生成的热量加热硼酸溶液后,启动小水泵将高的硼酸溶液送入暖气片中,与压力锅二里面、暖气片外面的水进行换热后,再返回压力锅一,并按此不断循环,将核燃料的热量不断带出。

  向压力锅二里面不断送水,将被暖气片加热产生的蒸汽通过塑料管导出,并对准电风扇的叶片冲击,使电风扇旋转。旋转的电风扇这时反带电动机转动,这时候的电动机就变成了发电机。发出的电能通过导线传输给全体家用电器们。

  此外,压力锅二产生的蒸汽还可以用塑料管引出一部分,接到洗手间里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洗浴等,以达到综合利用能源的目的。

  三、注意事项:

  家用简易核反应堆电站虽然功率小,成本低,结构简单,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仍要划入民用核设施的管理范畴。所以,在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我国国家核安全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前,均应向国家核安全局提出相应申请,在获得设计、制作和使用许可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实施,严禁无证设计、制作和使用。

  家用简易核反应堆电站在使用过程中要认真操作,防止任何核泄漏事故的发生。为防止度一旦失去控制导致压力锅一烧毁的事故发生,建议将该装置放入淋浴间较好,一旦发生上述事故,可立即打开淋浴头进行喷淋降。

  使用后的核燃料称为乏燃料,因放射性极强,所以不要随处丢弃,建议进行浓缩再利用,比如制作家用原子弹,用于保卫家庭安全。也可在偶尔发生夫妻大战时,起到核威慑作用,迫使无核方乖乖就范。

  此外,为降低日常使用中该装置对人体的辐射,建议使用人穿好衣服,切记不要操作。

  注:本文及本博所有文字,除特殊说明外,均系博主原创,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用于商业用途请留言、E-Mail或QQ(965442201)告知本人。

  2006-9-16

网友A:
感悟大道至简!

网友B:
真能忽悠啊,反正有几样弄不到的

网友C:
哈哈哈

今天大道有茶喝了-----被**请去喝茶。

网友D:
核原料在贵州能买到。也不贵。

网友E:
要做核磁共振的检查,也不用跑医院了。

网友F:
核原料在贵州能买到。也不贵。
引用 网友D:

牛B

网友G:
核原料在贵州能买到。也不贵。
引用 网友D:

真的?

网友H:
真的?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铀矿,但是提纯可就不简单了

网友H:
这个炸了,会不会整个小区都消失呀!!!
引用 网友I:

这个肯定不会炸。只是万一核泄漏,放射性可能会杀死小区所有人(使人免疫力下降得癌症或其它病而死)

网友J:
“向压力锅二里面不断送水,将被暖气片加热产生的蒸汽通过塑料管导出,并对准电风扇的叶片冲击,使电风扇旋转。”
有可能压力不够,吹不动电扇,建议加微型压缩机等。
另外
建议使用者使用前
购买意外伤害险!!
哈哈

网友K:
普通的家用电风扇,不加修改可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电的,就算加电容励磁,那功率也够呛

网友L:
都这么厉害,可以去朝鲜伊朗做技术支持了。

网友M:
想象力太丰富了 哈哈

网友N(2011-01-29):
回复 网友E:

核磁共振,可跟核反应毫不相干,无论是裂变还是聚变还是天然的嬗变。
一般大学里面物理实验室都可以做这个实验。
至于医院里面做的,那是核磁共振成像,还要添上“成像”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