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恒流芯片调亮度,是否省电?

楼主(2010-10-30):
用PWM控制恒流芯片调亮度,是否省电?

网友A:
是否省电,看是与哪个方法相比较。
我们只能说A方法比B方法省电,不能说A方法省电。

楼主:
就是说,我占空比50%和100%的时候  50%省电还是都一样,比如用电位器的时候,亮度是变了,但是功耗还是没有减少,浪费在电阻上了呀

网友A:
3楼:
你倒底是比较占空比50%和100%,还是比较PWM控制和电位器控制?

楼主:
当然是比较占空比的时候咯, 哈哈 电位器肯定不省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WM如果没有电感就不会省电,效率与用不用PWM都一样。
如果有电感加上续流二极管就能省电。

网友C:
6楼不对。
PWM肯定是省电的,PWM的占空比就是原来功率的百分比,否则PWM周期里关断电源的时间里,这部分电能跑哪里去了啊。

网友C:
6楼不对。
PWM肯定是省电的,PWM的占空比就是原来功率的百分比,否则PWM周期里关断电源的时间里,这部分电能跑哪里去了啊。
引用 网友C:

正确

网友D:
6楼,加了电感与续流二极管后,有一部份电能用于对电感充电啊.不要以为电感上的电能是凭空出现的,而且设计得不好,会比不加更耗电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要具体电路分析才可以。
但是对于LED背光,10mA 50%和5mA 100%哪个更亮,倒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B:
6楼不对。
PWM肯定是省电的,PWM的占空比就是原来功率的百分比,否则PWM周期里关断电源的时间里,这部分电能跑哪里去了啊。
引用 网友C:

答前要认真读题,否则就答非所问了。请细读一下LZ在3楼的已有认识。
你这样的PWM调亮度与电位器调亮度有何区别?
OFF不更省电嘛!
就像别人问怎样节约粮食? 答:吃半饱节约粮食。有意义吗?

网友C:
答前要认真读题,否则就答非所问了。请细读一下LZ在3楼的已有认识。
你这样的PWM调亮度与电位器调亮度有何区别?
OFF不更省电嘛!
就像别人问怎样节约粮食? 答:吃半饱节约粮食。有意义吗? ...
引用 网友B:

好象是你理解有点偏差吧.

网友B:
好象是你理解有点偏差吧.
引用 网友C:

暂且认为是我的理解有偏差吧!
LZ说“就是说,我占空比50%和100%的时候  50%省电还是都一样,比如用电位器的时候,亮度是变了,但是功耗还是没有减少,浪费在电阻上了呀”
我请问两位:用PWM降低亮度比用调节电阻降低亮度节省哪些能量?

网友F:
PWM在关断时,靠的是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让人感觉到依然在发光,
而电位器调光是一直在做功,在耗能,
当然是PWM省电。

网友G:
路过。出题不严谨,所以就开吵了。
比较是否省电,亮度要固定,亮度计量本身精度就不高,一般人也没有条件进行比较。
那就从能量的角度分析效率问题:有多少能量发热,也许从温度角度测量,在相同的能耗下,谁的温度高,谁就耗电呗。
笼统的说谁耗电,和电路设计也有关系,电压、电流和灯泡性能匹配很重要,不能说50%省电,100%耗电,在相同的光强下,也可能出现75%比50%和100%都省电的情况。

楼主:
对不住各位大大了! 是我没说清楚,我要做一个可调亮度的1W led ,适应不同的光强度下, 现在的方案是利用PWM对恒流IC控制,想问的是这样的亮度调节能否省电,50%的时候耗电量和100%的时候是否一样,有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
之前说到电位器是想打个比喻,无论我亮度多少,耗电量是一样的,都是消耗在了电位器上。

谢谢拉!

网友C:
楼主:
PWM  ,如果占空比为0%,系统耗电为A,
PWM  ,如果占空比为50%,系统耗电为A+B,
PWM  ,如果占空比为100%,
那么可以认为 系统耗电近似为A+2B,

网友H:
在不适用开关电源的情况下,理论上PWM方式和可调电阻方式耗电量相等。
即10mA 50%和 5mA 100% 耗电量相等,等效亮度也相同,
实际上,5mA 100%的亮度高一些,因为发光二极管小电流时发光效率高。
但是,在用电阻控制电流的时候,LED发出的颜色(波长)会发生变化,
电流小时,波长短,即向蓝色方向移动,电流大时,波长长,即向红色方向移动
而用PWM控制,可以保证在亮度变化范围内,LED颜色不发生变化。

网友I:
在不适用开关电源的情况下,理论上PWM方式和可调电阻方式耗电量相等。
即10mA 50%和 5mA 100% 耗电量相等,等效亮度也相同,
实际上,5mA 100%的亮度高一些,因为发光二极管小电流时发光效率高。
但是,在用电阻控制 ...
引用 网友H:

这个讲的很好,呵呵,但就是不知道结果对不对。

网友J(2013-01-10):
这个帖子质量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