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插拔方便的接口,知道的朋友进来指点,谢谢!

楼主(2010-10-30):
大家好!我有一个小模块,主要完成ADC采集的,一般都需要进行标定后才能测量更准确,现需要一个接口用来连接标准的输入信号进行测量标定,现在模块上面有5个测试孔,间距2.54,选用什么接口好使用呢,要求插拔方便,最好是有那种夹子就好了,谢谢各位!网上找了半天没找着,来论坛求助了!

网友A:
2.54?
单位是mm?
市场上有间距2.54mm的排插针和插座。

网友B:
批量标定的话,用测试针配合工装做成测试台,这样的效率最高,PCB上相应的位置留无孔圆焊盘。少量的话,用2.54mm的插针插座即可,插针焊到PCB上。

网友C:
支持楼上。做个简易的工装,可活动的地方装几个探针。把板子固定在工装上,把可活动的部分压下去接触PCB标定即可。如果还不清楚的话,请看一下ICT的测试架是什么样的就明白了

网友D:
有点疑问啊:既然"楼主的模块 主要完成ADC采集的"

                   那么按理模块对外有接口才对啊?

                   既然有接口,那么为何又要再设计接口呢?

网友B:
估计是焊接式接口或不便快速插拔的接口。

楼主:
是焊接式接口,先前也考虑过工装的,由于我的模块比较小,要是用工装操作起来就不很方便,所以想找一个插拔方便的接口直接夹上去

网友D:
是焊接式接口,先前也考虑过工装的,由于我的模块比较小,要是用工装操作起来就不很方便,所以想找一个插拔方便的接口直接夹上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是用个大点的夹子在上面安装几个探针即可

网友E:
有卖测试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