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经验:三围大一点,有时候也很好。。。

楼主(2010-10-30):
实战经验:元器件的三围也能影响可靠性。

今天修理一个汽车充电器,朋友拿来的。它使用MC34063芯片的,发热严重。
朋友原先在这个电路板上更换了2次MC34063,都先后烧毁了。

测量了一下,12V-->5V转换效率才65%。(5V输出才350mA)

感觉设计有问题。
更换了它电路板上的电感线圈,ok了。

原因:原先DCDC使用的电感线圈为了节约成本,体积太小,电流稍大很容易磁饱和。
换个三围大一些的电感就很容易解决

刚换后,效率立刻上身到87%。

硬件经验,分享之。。。。

网友A:
顶!

会有如此低级错误~~~  :'(

楼主:
呵呵,这种在超低端的电子厂生产的产品中,这种低级错误很常见。

以前我买过一个**品牌的燃气灶,用一个1.5V 1号电池点火。只要用三天就点不着了。自己DIY修理。也发现是设计错误。只要将3个1.5V 5号电池串联使用,可以使用1个月.说明这是典型的设计错误。

这个煤气灶虽然是名牌,但是它工厂里面设计点火电路板的工程师,估计还不如21ic里面刚入门的菜鸟。
而且这个还说明,他们设计完产品没有经过充分测试。

网友B:
呵呵,说得不错,但是现在的工程师很多都往怎样省钱发展,不过这也是老板逼的

网友C:
好经验。
我修过一种开关电源,装在几乎封闭的箱子里,电解电容易坏,可能是温度高引起的,现在我把
电解电容的耐压提高,不足有没有效果,当然最好的是加散热风扇,但不好加

网友D:
21ic里未入门的菜鸟飘过.....

网友E:
呵呵,这种在超低端的电子厂生产的产品中,这种低级错误很常见。

以前我买过一个**品牌的燃气灶,用一个1.5V 1号电池点火。只要用三天就点不着了。自己DIY修理。也发现是设计错误。只要将3个1.5V 5号电池串联使用, ...
引用 楼主:

这是超低端产品生产厂代工的。

网友F:
很正常,山寨文化大行其道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