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请问下旋转编杩器输出脲冲信号到用数字显示出来以作为计米用,是用A/D芯片还是用DA芯片,谢谢,1脚为电源正,8脚为电源负*地),2、3脚输出,6、7脚输入,输入端从编码器AB端过来后经过一个三极管到6、7脚,均接了个512的上拉电阴,这是个什么芯片呢,8脚封装,谢谢!

网友A:
不用A/D也不用DA,这是用mcu普通IO作的工作

网友B:
看相位,就知道旋转的方向
看CLK个数,就知道旋转的步数

网友C:
市场上有成品计米器,你作个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外部计数器计脉冲个数,用一个74系列芯片转换得到方向

网友E:
这种芯片多了

网友F:
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给你定做这类产品,价格合适,联系方式看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