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做PCB板需要些什么工具?

楼主(2010-10-30):
想自己做块两层的PCB板,不知道要什么工具,怎么做??

网友A:
自己做双面板不大现实,主要是孔的金属化不易做。
金属化孔,需要一些化学药品,只做少量几块板,然后弃掉这些药品,成本太高了。

网友B:
个人做做双面板,过孔不好处理。
电感

楼主:
单层板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C:
激光打印机,不是喷墨的,要碳粉的 过塑机  双面板 电钻 三氧化铁 ,差不多了,
另外,把图纸打印到不干胶纸的光滑面

网友C:
过孔就用电阻脚两头焊,等你做好,就有体会了

网友D:
一种是5楼所说的方法,还有一种是光显影法,需要菲林纸、显影纸、显影剂、腐蚀剂等,比前一种方法多一到两道工序,但技术掌握的好做出来的板子比前者漂亮,并且也有支持喷墨打印机用的菲林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