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谁装有MULTISIM10软件,帮仿真个电路

楼主(2010-10-30):
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1MS的振荡电路在单独进行仿真时,波形是很好的,但加了分频电路后,其波形就不正常了,出现了无输出现象,但电路经过反复核查,应不存在问题,不知是电脑性能太差,还是软件出了问题,想让兄弟们帮帮。
出现的问题,电路可起振几毫秒,然后波形程直线形输出(无输出)
图片:

网友A:
把臂MULTISIM原图发上来看。这个图很难得连呢

网友B:
呵呵呵,555仿真不正常我也碰到了

网友C:
模型用错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兄弟。。。。。
错误找到,是示波器的接地点全弄错了,哈哈,大家注意看看接地点,我把它接到555的输出端了!
修改后一切正常。

楼主:
我晕,仿真0。2秒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看来是电脑有问题了。。。。

楼主:
应是软件出现问题了,把第二个显波器删掉后(电路元件没改变)然后波形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