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通讯的一个想法,不知道能否实现???

楼主(2010-10-30):
功能:
1、USB摄像头+NRF24无线模块作为前端图像采集
2、NRF24无线模块+PC的USB接口(或者显示器)作为终端显示。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USB摄像头数据传输协议是USB协议,NRF24是SPI接口,需要两种通讯协议的转换,使用什么芯片?而且二者通讯速度能否统一?
2、在接收终端,需要将无线协议的数据转换为USB协议,在PC上还需要做驱动程序,才能识别该硬件。驱动该怎样做??
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方法不可行,带宽不够,得换用WIFI才能满足实时视频传输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了些资料,摄像头需要通讯速率1.5M bps 才能满足640*480 每秒30帧的视频信号传输。如果用NRF24,加上通讯协议的开销,贷款需要在3M bps以上才可。如果用WIFI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加上编码和协议的开销×2都不止,基于WIFI很简单,但对系统资源的要求较高,比如用ARM跑嵌入式操作系统,这样的应用甚至都不需要进行编程,方法类似于PC平台。

楼主:
如果选用ARM方案,选用哪款芯片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