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线视频通讯的想法,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2010-10-30):
我要实现得功能如下:
1、USB摄像头+NRF24无线模块作为前端图像采集
2、NRF24无线模块+PC的USB接口(或者显示器)作为终端显示。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USB摄像头数据传输协议是USB协议,NRF24是SPI接口,需要两种通讯协议的转换,使用什么芯片?而且二者通讯速度能否统一?
2、在接收终端,需要将无线协议的数据转换为USB协议,在PC上还需要做驱动程序,才能识别该硬件。驱动该怎样做??
请那位高手指教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NRF24无线模块,才1Mb/s或2Mb/s,上传速度够吗?
这个,是你自己打算玩玩的?

网友B:
NRF24通讯速率太低了,应该用网络摄像头+Wifi网卡,
如果你有技术的话,还可以尝试自己用DSP、或海思之类的自己写编码程序、应用。

网友C:
PPC 手机加软件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玩玩;
速度的确慢;
我也在考虑用wifi;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是PPC 手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wifi网卡???

网友D:
倒。。。这视频速度。。。

无线网卡。。。

好久木见B哥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Pocket PC(简称PPC)是基于微软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一种掌上电脑。

楼主:
回复 楼主:

无线网卡

网友A:
这种监控模块,市场上直接就有500元PCBA在卖了,套个壳子就行了。

楼主:
PCBA 什么意思??
11# brandnew

网友E:
//才1Mb/s或2Mb/s,上传速度够吗?
这个速率足够了,只要把图象压成JPEG格式。
或者是用输出JPEG格式的摄像头。

网友B:
那图像、视频压缩不要钱、不要技术的?

其实,最简单的还是网络摄像头+无线网卡,简单拼凑即可。没有技术难度,成本也能接受。

网友A:
//才1Mb/s或2Mb/s,上传速度够吗?
这个速率足够了,只要把图象压成JPEG格式。
或者是用输出JPEG格式的摄像头。
引用 网友E:

MJPEG效果比较差。

楼主:
NRF24无线模块大约需要多少钱??

楼主:
非实时图像采集:
如果将采集到数据用SD卡存储(如4G或8G),然后,在空闲时,用NRF24模块发送。以有效通讯速度500k bps计算,按8G数据算,大概需要8*1024*1024/500 = 279 min = 4.7 h(小时)。
显然,如果采集的数据太大,这种方式也不可取。除非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有效的压缩才可。

楼主:
同样是无线通信,wifi 为什么比NFR24这种射频通讯快那么多??

网友A:
呵呵,同样是人,有人300多公斤,有人30公斤,怎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F:
非实时图像采集:
如果将采集到数据用SD卡存储(如4G或8G),然后,在空闲时,用NRF24模块发送。以有效通讯速度500k bps计算,按8G数据算,大概需要8*1024*1024/500 = 279 min = 4.7 h(小时)。
显然,如果采集的数据 ...
引用 楼主:

算错了
8GB,和500kbps,一个是B,一个是b,相差8倍,
所以结果应该乘以8,是大约40个小时。
偶的1M宽带,下载24小时还不到8G,
所以直观一看就知道你算错了。

楼主:
嗯,的确算错了,昨天晚上没时间上网,我正要更改!!

20# Quake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