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电压问题

楼主(2010-10-30):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需要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B:
论坛里好像有内似的贴子,你找找,好像是要转换芯片,

楼主(2010-12-11):
谢谢大家,我已经解决了,直接接起来没问题

楼主:
如果端口配置成输入的话,是不是此管教默认是高电平!

网友C:
复习了。回贴是对楼主的肯定。

网友D:
应该有转换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