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高手帮忙解决电源炸管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0-10-30):
本人菜鸟一个,抄了一个电源,满载正常,空载炸管

楼主:
大侠们,帮忙啊!多谢了

楼主:
q17 \q18   (IRFP450)  炸,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原理图带有栅格。。看着实在是太累眼睛了。。。没有去细看。

网友B:
空载炸机一般是栅极驱动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一下驱动波形。注意示波器的电源隔离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检查一下驱动部分电路,特别是驱动电源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