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W输出的DCDC电源

楼主(2010-10-30):
要求是隔离的
输入8~20V
输出24V
效率尽量高,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推荐吗?

网友A:
200mW?
太小了些。TL494之类芯片可以直接输出这么大功率。
有没有搞错?

网友B:
200mW是指输出功率?
FP6290内置MOS

3.3V输入。5V 0.7A输出。

FP5138 。升降均可。
外置MOS
据说1V最低启动

楼主:
这个小电源主要是要给副边的干接点输入提供电源,总共就一个输入。输入导通的时候,只要求流过3mA的电流,限制功耗,所以就只有不到100mW的要求了,200mW已经留了很大的余量了

网友C:
输出超小功率,建议要找个自身损耗很小的芯片,3350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