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

楼主(2010-10-31):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职业病
本人搞研发没多久,但一直有个意识,看电视往往注意字幕,而且貌似耳朵不怎么好使了,当然不是聋了,而是用耳朵接受的信息,经过大脑后,反应有延时。
今天忽然明白了这个问题,因为平常接触的大多是视觉信号(文字,代码),而且跟人打交道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听力退化了。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
而出现这个问题后,电工在人际语言交流方面是不是有弱势...

网友A:
我很爱看75%彩条,听1KHz正弦波的声音。
看体育比赛总该盯着场地上的斜线看,看到斜线有锯齿就特别兴奋:丫的下变换没做好。周六晚上的德甲转播的场地锯齿尤其明显。

网友A:
其实,没必要给自己扣帽子。这跟瞎子的听觉比常人要灵敏是一个道理。不同的职业,决定了从业人的不同的素质,有的在这一方面突出,有的在那一方面突出。谈不上谁高谁低,只是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咱电工心细,逻辑思维能力强,这个还是别人比不了的呢。又何必总拿短处去比人家长处呢?
再说,世上好事也不能都让一个人(或一群人)都占尽了,如果真是啥好的都占尽了,离倒霉也就不远了。
关键还是自己心态问题。

楼主:
原来 睡熊哥能把电视当示波器对待,佩服。
不过也是,不同的行业造就了不同的人群...

网友B:
看字幕是看外国片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多字幕耳朵辨别声音的的能力会下降的

网友C:
看电视时  有时突然想暂停 后退或者快进

网友D:
大哥你脑袋发烧了是不,赶快去看医生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倒不错可以看电视来锻炼一下,我这种穷人买不起电视就杯具了

网友E:
有同感。wholesale nhl jerseys
Nhl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games in North Amerca.Play hockey must wear nhl jersey.Nhl jerseys sell well.Local people ofen buy nhl jerseys and give hockey jerseys to their friends.Nhl jerseys produced by local factorys are expensive.So local people buy nhl jersey from China.China have cheap loabour so nhl hockey jerseys are cheap.Our company have produced hockey jersey and wholesale nhl jerseys sice 1983.Our team hockey jerseys are of good quality and low price.All name number and ** are sown on nhl hockey jersey. We update new styles and players for team hockey jersey all the time.So if you do not find your nhl jerseys on the net and have any problems,please contact with us.We will provide best service for you.
nhl jerseys, cheap nhl jerseys,nhl jersey,cheap nhl jersey,hockey jersey,cheap hockey jersey, nhl team jersey,nhl hockey jersey,ice hockey jersey,,vintage hockey jersey,cheap jersey,authentic jersey,wholesale jersey,youth jersey,kid jersey,vintage jersey,,wholesale nhl jersey,team hockey jersey,team Canada hockey jersey,team Canada jersey,Boston Bruins jersey,Bruins jersey,Calgary Flames jersey,Flames jersey,Detroit Red Wings jersey,Red Wings jersey,Wings jersey,Edmonton Oilers jersey,Oilers jersey,Montreal Canadiens jersey,Canadiens jersey,New Jersey Devils jersey,Devils jersey,Ottawa Senators jersey,Senators jersey,Philadelphia Flyers jersey,Flyers jersey,Pittsburgh Penguins jersey,Penguins jersey,Quebec Nordiques jersey,Nordiques jersey ,San Jose Sharks jersey,Sharks jersey,Toronto Maple Leafs jersey,Maple Leafs jersey,Leafs jersey,Vancouver Canucks jersey,Canucks jersey,Washington Capitals jersey,Capitals jersey,nhl jerseys,cheap nhl jerseys,nhl jersey,cheap nhl jersey,hockey jersey,cheap hockey jersey,hockey jerseys,cheap hockey jerseys, Montreal Canadiens jerseys,Canadiens jerseys

网友F:
本人还没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