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让UCC2897产生方波

楼主(2010-10-31):
VIN 接18V电源一
VDD PVDD 接电源二 13.5V
RDEL2.5V RTON2.5V RTOFF2.8V VREF5V CS接地
RSLOPE 1V  FB 5V SS 1.5V
AUX 13.5V OUT 没输出
LINEUV 3.2V LINEOV 接地
芯片还是不工作  没方波产生
电路图 完全按照资料上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试试把VF降低

我没有仔细看

不过应该是芯片内部保护了
好好看看内部电路的关系

楼主:
VREF 是内部5V 电源 这个改变不了 芯片内部保护 欠压 过压 过流都在正常范围 频率也设定了
据说很好调试的芯片 到我手上 就是不给反映额。。

网友A:
Vfb

参考电压vr

楼主:
VFB 使用第3组电源供电 电压从0V 到5V 芯片仍然无方波产生。。

楼主:
9脚 11脚 严重怀疑 10脚 冒失正常 求帮助

网友A:
怀疑就做实验  看看对不对

好好看看内部电路  估计是保护了

晕  重复了

找个熟悉这个芯片的人吧
或者你就把芯片的内部电路搞懂~

楼主:
试验在做。现在的波形是 芯片启动后 立马就停止了。看内部逻辑图 和 目前各引脚的电压计算 内部锁存器Q 值被强制在0了 。怀疑是CS端口到 锁存器之间 。不过截取的CS端口图形看 并没有超过0.5V 芯片不应该强制关闭的额

楼主:
还没弄出来 疯了

网友A:
呵呵 拿的洞洞板搭个最小系统  也许就能对照出来了  换个方式

网友B(2011-02-26):
ss缓启电容调小,R16换成0欧姆,再试试.

网友C:
18 19脚的电压值需要设置一下 ,现在估计IC认为线路欠压了,就停止工作。

网友D(2013-10-11):
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E(点评):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