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教个问题:DS18B20的数据在12864上闪烁

楼主(2010-10-31):
请问:是什么原因。
数字显示不清楚,将延时增大或减小都没变化。
请帮忙。
谢谢。

网友A:
不清楚?对比度不够还是数字刷新快看不清楚?静态的显示清楚么?

网友B:
数字显示不清楚应该和18B20没有关系,可能是液晶的对比度调整的不合理,或者是刷新速度过快都有可能造成显示模糊,可以尝试调成一下对比度,或者降低液晶的刷新频率,最好不要超过20Hz。

网友C:
回复 楼主:
18b20每次测的的温度不需要在液晶上都更新,只有当前的温度和上一次不一样时再去刷新液晶。液晶不是数码管,不能经常刷,否则又闪又暗

楼主:
对就是又闪又暗,时钟显示都正常,就是温度频闪的厉害。
不能将18B20的显示函数放到主函数的大循环里,对吧?
那应该怎样做呢?
请指点,谢谢。

网友D:
不要老是刷新温度,1秒钟刷新一次即可。
其余时间不要去动那个地方

楼主:
那应该怎样做呢?

楼主:
用了个定时器中断,还不行。

楼主:
还没找的办法,我按按键的同时怎么将温度清零了,松开按键又正常了。
没发现与按键有链接的程序。
郁闷。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显示温度的位置我写了两次数据。
导致以上故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