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防止电源线正负接反烧坏单片机?

楼主(2010-10-31):
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小的系统,供电是用5V开关电源,为了防止接线的时候正负接错烧掉单片机,我在进线侧加了个二极管,这样接反就不会导通了,但是这个时候单片机不能工作,万用表一量才知道,单片机得到的电压才4.5V,看来二极管分了0.5V的电压造成单片机电压不够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防止电源线接反,又能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呢?

网友A:
把二极管改接成并联在电源入口的正和负之间。
电源一但反接,二极管导通,这时只有0.7V左右的反向电压加在板子上,保护了板子。

网友A:
注意应根据供电电源电流正确选取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B:
我纳闷呢 我说一些板子上为啥并接接了4148呢 原来是这个作用呢

网友C:
我纳闷呢 我说一些板子上为啥并接接了4148呢 原来是这个作用呢
引用 网友B:

4148的最大允许电流有多少?并在电源线两端作极性保护的话就就牺牲了!你看的4148不是在电源线上的吧

网友D:
损人不利己啊,并二极管是不烧板子,电源呢,嘭!

网友A:
一般的三端稳压供电,7805内有过流过热保护,挂不了。

至于PC机上的USB口的5V供电,应该也挂不了(这个俺可没试过啊:lol)。

开关电源的输出的5V更加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我买了一个mp3的开发板就是这样的在vcc和GND之间反接的  一开始不知道以为是稳压呢

网友E:
如果外部允许的话,还是12V输入后加仿反插二极管,再加DC-DC(便宜一点的2块不到一点,质量已经很好了)到5V,不要想一些怪招,这样量大后会出大问题,到后期再改就头大了。

网友F:
4.5V就不工作了?AVR如果不设置BOD的话1.8V都没问题。

网友G:
还好我现在用的是带L的芯片,不怕他电压低。不带L芯片4.5V能运行?

网友H:
4.5V可以工作的吧,大哥!!!
单片机反接好像也没关系的,我反接过几次,高压是一定烧的

网友I:
4.5V运行没问题哦。

如果真需要5V,可以用个小继电器啊

网友J:
保险丝+稳压管

网友K:
可以用反向并联二极管的方法,要用整流管,同时在电源入口处串入一个自恢复保险,容量根据系统最大电流留取适当余量进行选择,不可简单听信7楼的理由,隐患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