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这个图。

楼主(2010-10-31):
如图,这是个4Pin风扇电路图,其中FAN_CTL1是风扇Smart Fan转速控制Pin,FAN_TAC1为转速侦测Pin,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图的各电阻和二极管D1在图中的作用及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没有4PIN风扇内部图纸,不好分析,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就知道道理了。
二极管、电阻电容无非是信号保护嵌位、降压、滤波。

楼主:
有没有对4Pin风扇了解的啊。

网友B:
这个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切都是从元器件的特性来分析啊。R1,R6是上拉电阻,右边电容是去耦电容,R2,R3构成分压。R4,R5可能是阻抗匹配用的。D1很明显是起保护作用。

个人理解,不代表正解,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