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欧姆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10-31):
我觉得一个好的电路设计一般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可这确实是一个瓶颈,能做到所有细节都做的很好确实不容易。
现在我有个问题  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用0欧姆电阻,不同的0欧姆电阻参数不同,那在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那些呢?
谢谢,希望大家踊跃讨论,问题只有越讨论才会越清晰。

楼主:
看来周末大家都休息了

网友A:
很多作用:
1、调试时使用,比如测试电流,方便测试,不用割线。
2、兼容时使用,多个电路之间的切换。
3、纯粹的跳线,比如单面板用0欧姆跳线。
4、预备使用,比如电源滤波不好时,用磁珠代替0欧姆电阻;电阻的微调使用。
还有很多,自己想吧。

网友B:
很多都是做跳线用,还有作用是做调式用,有些电路要配电阻,就可用得上。电感

网友C:
共Layout使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多次,不妨去搜搜老帖。

网友E:
最好是到BLOG系统中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