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脑软件抄板?

楼主(2010-10-31):
有什么样的软件好?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A:
做抄板其实只需要一个扫描仪就够了,至于软件好一点的搞一个专业画图软件做线路的修改,难的做做的话直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板就可以了。

楼主:
用哪种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