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限流电阻

楼主(2010-10-31):
请问各位,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是接在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效果好还是负极效果好。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好像是二极管接地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说不上哪边好
但多数情况是二极管接在低电位一边。

在我看来,有这么一种情况可能比较在乎两者谁在哪一边:发光二极管在PCB的安装位置是定死的,因此,放置元件和布线时难免发生某种冲突,这时,如果将两者原来的位置对调就有可能使布线流畅起来。

网友C: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直接接在电压的高侧,两只管脚与地线短路的两个结果分别是电源被短路和LED烧掉。
假如电阻在电压的高侧,则后果分别是LED不亮和没有任何问题。
由此看来,LED接在电压高侧后,意外短路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所以一般将电阻接在电压的高侧。

网友D: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 ...
引用 网友C:

厉害

网友E: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 ...
引用 网友C:

网友: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直接接在电压的高侧,两只管脚与地线短路的两个结果分别是电源被短路和LED烧掉。
假如电阻在电压的高侧,则后果分别是LED不亮和没有任何问题。
由此看来,LED接在电压高侧后,意外短路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所以一般将电阻接在电压的高侧

也太牵强了 把

网友F:
4楼的说法有点道理,但从效果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网友G:
一般加在高电位端,都差不多的

网友H(2010-12-04):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 ...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二极管短路,还是一样的电阻在哪边都一样啊!

网友I:
4楼想的比较周到

网友J(2011-01-04):
分析得有点好。肯定是经验得出来的吧

网友K(2011-02-19):
根据电路互易性,电阻放在哪里都无所谓,
但是,具体到电路板上,一般电阻放在电压高的一侧,可以减少故障率,
因为电路中,地线是分布最广的走线,在装配或调试时,LED的两个管脚有和地线接触短路的可能,
假如LED直接接在电压的高侧,两只管脚与地线短路的两个结果分别是电源被短路和LED烧掉。
假如电阻在电压的高侧,则后果分别是LED不亮和没有任何问题。
由此看来,LED接在电压高侧后,意外短路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所以一般将电阻接在电压的高侧。
挺好

网友L:
都差不多

网友M:
应该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