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d3300的PCA功能

楼主(2010-10-31):
PSD, UPS, pc, COM, AC
使用其PCA功能的定时模式,按照要求先设置频率,分频,PCACL,PCACH清零,设定COMPL,COMPH,设定方式为16位定时,带中断,可就是无法进入中断,不知道哪错了,在中断中清零PCAL,PCACH,标志位,设定COMP,COMH,

楼主:
我的设置程序如下
             void init_pca()
                    {EA=1;

          PCACL1=0x00;  //使PCACL清零
          PCACH1=0x00;
          CCON3 =0x10;//设置使能PCACLK,零分频Fosc,
          PCACON1 =0x00;
          //PCACON1 &=0xFC;
          TCMMODE5=0xC8;    //设置可以中断的16位计数模式
          CAPCOML5=0x4B;          //设置匹配
          CAPCOMH5=0x00;
          PCACON1 |=0x60;      //启动PCA,且可以溢出中断
          }
void pcaisr() interrupt PCA_VECTOR using 1
{   PCASTA &=0xBF;// 清零中断标志位
    PCACL1=0x00 ;     //重新清零计数器
    PCACH1=0x00;
CAPCOML5=0x4B;   // 重新赋值
P1_4=~P1_4;
}
产生方波

网友A:
我觉得你再在UPSD上化费大量精力不值得,UPSD已停产;在ST的网站上好像已下线了;
建议考虑STM32,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呵呵

楼主:
我也想不花这个经历,但不是我能决定的,我恨不得把这芯片扔了

网友B(2010-12-17):
芯片买都不好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