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

楼主(2010-10-31):
PCB天线中的F形天线,与其他天线相比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什么是PCB天线了?

网友B:
PCB天线应该是指无线接收和发射用的PCB上的部分,这个我只是见过很多,在蓝牙/无线发射模块上都有PCB天线,但是具体的天线设计你要查阅相关资料,我对天线的设计了解也有局限。
PCB天线多数是全向的无线发射和接收天线,如图,只是和常规天线不同的是它再PCB平面上。你说的定向天线应该是后外接收发射装置,只是天线实际是后外发射和接收头。

网友C:
F形是不是发射距离远,或者说是抗干扰能力强呢?

网友D:
这个F形的天下较一般的天线有啥优势啊

网友E:
13.96M频率里,也有用PCB做天线的。无非就是拿铜皮当铜线了。

网友F:
:)这个不太理解。

楼主:
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呀,还有了解的吗

网友G:
来人啊,高手给指点下撒

网友H:
距离不能太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处理得好 抗干扰应该强点.成本也低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楼主:
现在这方面的人才看来比较缺,看到了前途啊。

网友I:
第一次听说PCB天线,只好帮顶

楼主:
这个看来研究的人不多,百度知道上都搜不到,有人了解吗?

网友J:
百度文库上有这个介绍,可惜下载不下来,有人可以下载的话,在这论坛上分享,就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K(2010-12-21):
没听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