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主频

楼主(2010-10-31):
关于AVR主频
我作过实验,AVR系列基本上都能超过16M工作,标准5V的时候,使用无源晶体可以上20M,如果使用有源晶体,最高可以工作在32M,在30M以下都可以通过高低温(-30-+85度),超频要处理好引脚和复位端子,程序一般不容易跑飞,频率在24.576M时,串口通信可以达256K,28M以上串口可以达到384K,这是因为一个工程需要我实验过的,不过这个工程后来换了方案。 //这是我从网上摘取的

网友A:
做非量产产品,可以充分挖掘一下AVR的潜力。按现代的FLASH工艺,上到32M也应正常。
好象有网友试过40M也能工作嘀。不知道电流多少?发热量如何?

楼主:
avr的体质还真不错来  不知道为啥avr  官方pdf把最高订到16m

网友B:
当电源电压低到4.5V时,ATMEL仍给你担保AVR可运行在16M主频上,电源电压再低一些的话AT就不给你担保了。所以如果AT对电源的限制收缩到4.95V到5.5V,我认为他一定给你担保AVR可运行到20M+主频上。

所以:1)对于那些声明主频最高为8M的AVR,如果你注意到它的电源电压宽至2.7V到5.5V的话,那么这个8M是相对于2.7V这个最低电源电压来说的,你用5V的电源电压仍可使用16M主频。2)你不想试试5V多点的电源电压么?

网友C:
我用过3.3V,无源16M,有时会不稳

楼主:
现在买的mega16a不就可以工作在16m么3.3v的时候

网友D:
超过芯片的最高频率后,实际振荡频率反而降低,如M8L:30M>10M,50M>18M。不能超频太高了,否则不可控,但是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