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zet6 ADC3与fsmc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请问103zet6 在fsmc_niord——nios16等五个用于cf卡的信号线不用时,adc3的in4——in8五个通道能用吗?(此时fsmc时钟打开)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errata sheet,如果上面没有提到相关的问题,同时FSMC没有用CF卡模式,那么这几个通道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IJK!
我查看过errata sheet,没有提到adc3与fsmc的相关问题。
“同时FSMC没有用CF卡模式”就是指不执行这个是吧void FSMC_PCCARDCmd  ( enable )  。

网友A:
谢谢IJK!
我查看过errata sheet,没有提到adc3与fsmc的相关问题。
“同时FSMC没有用CF卡模式”就是指不执行这个是吧void FSMC_PCCARDCmd  ( enable )  。
引用 楼主:

先看errata sheet,看看fsmc的相关问题。

是指不执行这个 FSMC_PCCARD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