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三种温度传感器+显示

楼主(2010-10-31):
我毕业设计做一个基于多类传感器的温度采集系统,用三种传感器显示温度,老师说让我用自带AD的单片机来做,方便一些,我用了AT89C51,18B20,在1602上显示一个温度成传感器功了,可后面两种温度传感器我应该选什么,AD590?还是别的什么,自带AD的STC芯片编程我也不会,遇到困难了,大家说下意见吧,谢了!

*-------帖子修改说明-------*
标题应当能让人对你的问题一目了然。
iC921

网友A:
可用热电偶,后面接MAX6675,或者自己搭一个信号调理,再用个热敏电阻或者RTC也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
1、AD590如果焊在电路板上,只能测电路板的温度;
2、热敏电阻或者RTC,这种检测方案比较简单,只要会用单片机的AD功能即可。
3、热电偶,后面接MAX6675,这种方案需要在电路设计时好好考虑一下。同时还有学会SPI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