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mpx4115问题

楼主(2010-10-31):
最近小弟我在做压力传感器的项目 用的是mpx4115,手册上看输出电压型,最高4.7v  但是问下高手 是不是还要加放大电路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4.7V不低了吧,一般的ADC也就是+5V的吧

网友B:
ADC最高电压输出4.7V,已经很大了,应该不需要放大了吧。

网友C:
不需要,直接AD就能用的,一般需要放大时是几mv或者几十mv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D:
不需要,直接AD转换,看你的转换芯片转换范围,一般0-5V等。

楼主:
我的ad基准电压是 5v的 但是我的传感器  测得输出信号为mv的

网友E:
最近小弟我在做压力传感器的项目 用的是mpx4115,手册上看输出电压型,最高4.7v  但是问下高手 是不是还要加放大电路啊。谢谢大家了:)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电源电压是4.7V吧,假如输出信号是4.7V的话压力是相当高了

楼主(2011-01-02):
谢谢大家  问题我找到了,是管脚弄反了。。。。最低级的错误啊。希望大家注意不要和我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