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磁敏电阻的微弱磁场测量新技术

楼主(2010-10-31):
磁测量一般采用磁通门、核磁共振、光磁共振、超导量子干涉、磁旋光、霍尔、法拉第电磁感应等,磁敏电阻、磁敏二极管、磁敏三极管非线性和温度影响很大,一般不能用测量,只用于检测或探测或感测。由于霍尔元件存在电极不对称电位差和其它效应,当被测磁场方向不可改变,霍尔元件方向不能完全0/180度翻转时,无法测量微弱磁场。

磁敏电阻的零磁场电阻和磁阻效应系数随温度影响极大,而且是电阻的变化只与磁场大小有关,而与其方向无关。

我最近想出了一种方法,能够利用磁敏电阻测微弱磁场,结果与温度无关,而且能判别磁场方向。在写发明专利,收理后公开。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很想好好了解这方面的技术,可我……

网友A:
磁敏电阻的零磁场电阻和磁阻效应系数随温度影响极大,而且是电阻的变化只与磁场大小有关,而与其方向无关。

后面为什么是讲方向?

网友A:
祝老彭早日获得成功!

楼主:
谢谢IC921!

是的本方法的确能测方向。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专利受理了(在写),及论文录用了(已写好,待投),我第一时间公开。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三个互相垂直的磁敏电阻测量三维的xyz三个轴的磁场强度,根据大小求出三维坐标上矢量方向。这样就可以测量磁场方向了。

楼主:
我是用一个磁敏电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我猜应该是叠加两个已知磁场或叠加一个旋转磁场。

网友D:
估计是这样,通过外加磁场,改变外加磁场的大小和方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