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范围电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请问各位大侠菜鸟,现在需要制作一个材料电阻测量的题目,测量范围为200MΩ-0Ω,其电阻值变化速度比较慢,现在心中有两种方案,麻烦大家看一下可行性并且指出出现的问题,先谢谢了。
方案一:使用横压源测电流法,在其一端加入恒定电压,另外一端接入OPA129UB组成跨阻放大器,先进行小电流小倍数放大,而后在经过低通跟随后,测量其电压值,如果电压值较小则通过多路复用器转入第二段电压放大电路,以此类推。
方案二:用类似四线制方法,采用仪用放大器,但是其测量范围较大需要切换比较电阻不知道使用何种器件切换,并且输入的恒流源制备也比较难。
      小弟刚入门比较困惑,请大家赐教,多谢。

楼主:
先谢谢了,不知道可行性如何,请大家指教,我晚上回来时会回复大家的。

楼主:
麻烦大家多提意见,希望大家也能有好的方案提出来。

网友A:
“测量范围为200MΩ-0Ω”,分档处理没有他法。具体去查高阻和微阻的测量方法。另,0Ω已到极限,不是工程技术所讨论的范围。

楼主:
分档处理是必然的,但是具体方法用哪种比较好呢?
第一种是先做恒压做I-V转换,并且进行小倍数放大,在后级使用模拟开关进入不同增益网络切换档位。
第二种无非是要切换比较电阻,但是比较电阻用什么切换比较好呢?继电器?不太好吧,有声音寿命短,而模拟开关和多路复用器会带入不必要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