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各位高手给个方案

楼主(2010-10-31):
一个以at89s52的系统,带温湿度检测,,1302时钟,12864lcd显示,语音播报,打算用干电池供电>
有劳各位提供一个可靠的电源设计方案!既好又省!

网友A:
51单片机家用热得快恒温控制系统 T3-RQP002-1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哦
更多相关资料,可以去这里看看哦!
三维电子网络学院

网友B:
给出你电源的具体要求,这样才能更好的帮你选取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详细的要求我现在也没法确定,大体是需要用7号电池供电,按硬件上的要求,耗电量应该会比较大,因为要不断实时检测显示。电源部分没有经验,以前做实验都是用现成的电源,不知道电池给系统供电是不是还得一个专门的处理模块。按你的经验来看,我需要怎么做呢?虚心求教了……

网友C:
7号电池供电,系统还要“不断实时检测显示”,估计电池很快就耗光。
你的电路,耗电最大的可能是语音播报部分。

网友B:
你那个电池能支撑多久?建议你还是换成锂电。